手册
求教

楼主(2008-12-14):
什么是人机界面,什么是触摸屏,2者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人机界面可以不是触摸屏,比如IPC控制的显示器

网友B:
期待能否解释详细点

网友C:
一般来说,人机界面包含触摸屏。因为不论那种触摸屏,都是属于人机界面这个大类的范围。
但有很多的人机界面并不是触摸屏的,例如有很多是通过外部的按键或者单独的键盘等来操作的,屏幕不具备触摸功能。属于人机界面,但不属于触摸屏。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楼上的,什么时候弄了个我的头像啊?呵呵呵呵。。。。
下载积分:+1(yjp-gyl)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谢4楼的介绍,和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