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4):
请高手指点,如何像数控机床那样实现手轮脉冲发生器驱动轴旋转?有无此类似样例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用手脉通过plc实现脉冲输出,并分X1,X10,X100三档

网友A:
        对手轮脉冲数据进行采集并对比,利用对比的结果来驱动伺服程式中的"点动驱动程式"的,相等或到达极限保护开关时就停;变速的方法正好用内部初始设定频率值,把原始频率数据进行*10,或*100后发送到"点动程式的频率寄存器"内就可以了,但我觉得不是很直观,编程很是麻烦,请供大家参考,如有更高的招,请大家拿出来展示一下..............

网友B:
顶,正需要这个,学习了。

网友C:
通过模块实现准确度很高

网友D:
这个完全可以!!首先将手脉脉冲通过一定得时间内进行采集。然后进行运算,得出其周期和脉冲数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