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A系列68AD模块编程达人进来!

楼主(2008-12-14):
[
font=新宋体]68AD模块的起始地址是20,8个通道全部打开,实时将数据送到数据寄存器,再给上位机显示。
我自己写的如下
LD X21
TO H2 K0 K0FF K1
LD X21
TO H2 K20 D10 K1
下面的TO就省略了。
这个程序在调试的时候不能转换。
还求高手解答!哪里错了,要不要设结束标志,怎样用结束标志

网友A:
LD X21
TOP H2 K0 H0FF K1
LD X21
FROM H2 K10 D100 K8
就可以了.
LD X21
TOP H2 K0 H0FF K1
这句也可以不要,因为是A68AD上电后所有的通道是打开的.

网友A:
注意分辩率:
电流是0-1000(4-20mA)
电压是0-2000(0-10V)

网友B:
TO H2 K0 K0FF K1→CH1~CH8通道全部打开
FROM H2 K20 D10 K1→將CH1轉換過的數值(電流轉換成數據)讀取出來,並且儲存到D10
建議樓主︰將AD取說有關"緩沖儲存器位址分配"看一下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