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08-12-14):
请教:伺服电机驱动器已得电,刹车解除后,,依靠什么原理保持主轴不动?

网友A:
伺服锁定了,靠编码器位置锁定

网友B:
没见过,没法帮你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C:
4楼的不对哦,不是在不通电的情况就是制动状态,得电就是制动解除了吧,那你把电源关了为什么电机转得动

网友D:
伺服器得电时靠编码器的脉冲数来锁定主轴,断电时靠里面的后备电池来工作。总之锁定主轴都得靠伺服马达的编码器所发出的脉冲来进行。

网友E(2009-02-14):
同意6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