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变频器分别启动多台电机.

楼主(2008-12-14):
各位师傅,我想用一台变频器分先后启动三台电机,每台电机都是先由PLC控制由0HZ上升到50HZ后转为接触器控制,用三菱的工控产品,请教PLC程序如何写?

网友A:
用软启动器最好。
如果非得要用变频器,那么就请增加一部“差频同相控制器”才能实现变频50Hz直接无冲击电流向工频切换。

网友B:
可以参考恒压供水的方案。

网友C(2009-07-31):
呵呵,,,还请高人指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