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问题

楼主(2008-12-14):
一般变频器上有两个接地.请问是不是一个和电机的地线相连.还有个和三相电地线相连.
变频器上可以只用一个接地?

网友A:
没见过,没法帮你

网友B:
没错,就是这样

网友C:
变频器柜接地线必须接地线(3相5线制中的地线)

网友D:
统一一点下地

网友E(2009-02-12):
哪有两个接地啊?没看到过

网友F:
其实变频器上的两个地线是一个呀

网友F:
你可以用万用表电阴档测量两个是不是相通

网友G:
不可能有两个接地线吧

网友H:
是相同的。

网友I:
三相五线制中的地线。

网友J:
变频器上的两个地线是一个呀

网友K:
是有两个接地端子,我的理解是为了接线方便,其实任选一个用就好了。

网友L(2009-0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