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4):
大家好,我以前用三菱的产品很多的,第一次用欧姆龙的PLC,所以有很多基本的东西向大家请教,书上的实在看不明白,望大家指点,谢谢!     第一我搞不清欧姆龙PLC的编程用的辅助继电器的编号是什么?如三菱里的是M0或M1等等,第二是欧姆龙的掉电保持数据寄存器的编号是什么?是DM0   DM1等等这个吗?  第三  在进行2进制计算时常数十进制数字能否自动转换为2进制数呢,三菱的能。第四欧姆龙里的IR有什么工作用?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对应的IO输入吗?那为什么不直接用IO呢!希望大家不要嫌麻烦,辛苦一下,帮兄弟解答一下,谢谢!兄弟这急需解答!谢谢

网友A:
OMRON的东西比较容易理解,他的指令都是英文单词的缩写,很好理解和记忆。欧姆龙的掉电保持数据寄存器的编号是Dxxx,也就是OMRON的PLC的所有允许随意使用的D数据寄存器都是具有点点保持功能的。OMRON的BIN和BCD码的转换是通过功能指令的操作来完成的。

下面是我整理的说明,可以参考一下【仅供参考】。

  • 下载积分:+2(犹耘)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大哥您讲的太简单了,兄弟还是不明白,IR或SR 能像三菱里的M一样用吗?谢谢?

网友A:
    都讲到自由使用了。
    建议你先找本OMRON的PLC有关手册看看。

网友B:
    多看看书册!然后多多练习手册里面得程序!写程序简单。但是要知道其在使用中的脾气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有时候因为不懂得其脾气会吃大亏!!!

网友C:
    来学习来的了

网友D:
    是欧姆龙那个系列的PLC呀

网友E:
又长见识了

网友F:
q 我用习惯了三菱的,
刚开始用欧姆龙有特不爽

网友G:
两种用起来确实习惯不一样!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我好像懂一点点了有问题在向大家请教谢谢!祝大家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H:
PLC都差不多的

网友I:
1:除了PLC上的输出点之外,其余范围都可以表示继电器,比如PLC最大的输出点为12.07那么往后的都可以做辅助继电器如:13.00
具体能到排到多少要看是什么PLC了
2:掉电保持继电器只需在继电器前加HR就可以,比如HR0.00那么HR0.00就表断电保持继电器了
3:和三菱一样也有2进制转10进制的指令
4:AR作为特定的继电器,这个可以查下手册怎么用。

网友J(2009-02-02):
如果是CP1系列的话,中间辅助继电器用W,如W0000

网友K:
多看书,多练习

网友L:
多看看手册把。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网友M(2009-03-08):
讲的不错呀!学习PLC最快的办法是找一台OMRON PLC自己慢慢实习,一一将指令试一试。上手快!祝您进步!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讲的不错呀!学习PLC最快的办法是找一台OMRON PLC自己慢慢实习,一一将指令试一试。上手快!祝您进步!

网友O:
建议你先找本OMRON的PLC有关手册看看。

网友P:
学习了,真的很棒!

网友Q:
请高手帮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