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级调速问题

楼主(2008-12-15):
随着放料盘的材料卷逐渐减少,放料速度会跟不上。现用步进电机,使用PLSY指令,多个延时器使其速度逐渐上升。问题是材料卷大时,启动速度之频率不能太高。若不用放料缓冲轮改直接收卷方式——即工位卷轴直接拉动放料盘,有啥器件可实现?
请大伙帮忙

网友A:
运行时就一个速度吗??最终输出的结里是什么可以说明白一点吗??

网友B:
如果是线速度保持不变,且有中间放料缓冲机构,用PID控制可以解决。

网友C:
粗步看了一下应该用用PID控制可以解决。但是具体还得要看其精度。

网友D:
就是控制线速度相等,你大盘是用什么控制的?如果是用变频控制很好解决的。

网友E:
工位恻电机用步进电机,放料恻用变频电机的横转矩控制模式。

楼主:
工位转轴因涉及到角度定位采用了400W伺服,放料用57型步进。不过步进接的24V。加大步进的工作电压是否有用?现时的问题是:卷盘大时,启动频率要低些才好且加速不能过快。频率上升太快步进就堵转!卷盘剩4份1左右时,没等步进从底速加到顶,缓冲轮已冲到急停近接了。而不得不降低伺服速度。影响效率又及其麻烦

网友F:
请问工位端是间歇性或是连续性工作?(如定长切断)工位端是匀速吗?

楼主:
应该叫间歇的吧------卷完一个得切断、退料、送料再起卷。工位轴转动有加减速。

网友G:
可以参考:变频收放卷恒张力控制类方案 可以轻松解决。

网友H:
我觉得也是,这种用变频器要比用步进的,PLC内部PID运算要简单
而且,现在的变频器内也能进行PID运算!!~!!!~!~!

网友F:
如果是板料的话,如你想采用省掉缓冲装置,可以在放料卷和工位端中间加一压紧式传动力装置(如胶轮)以该装置为动力拖动放料卷,这样可解决放料卷随着料盘径变化而引起的线速度的变化。而压紧装置和工位的速度为联动关系,相应好解决得多。(可参考一下复合夹心板生产线的料卷装置)

楼主:
越来越高深了。
今天发现将步进的联轴器紧定螺丝松一点点,让轴与联轴器有些许间隙就可解决了。明天该一种有间隙的联轴器试试。
谢过各位热心帮忙。

网友I:
张力感应自动控制仪 用这个去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