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WINCC.......

楼主(2008-12-15):
大家好,在网上和朋友哪里经常看到WINCC系统,这方面我是新手,不知道WINCC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象组态王一样的组态软件,还是另外一种概念,用它做好的画面能不能放到触摸屏里用,它与触摸屏本身具有的制做画面的软件有什么区别?主要是用来做监控还是操作编好的程序画面?
请高手解读,不胜感激。

网友A:
Wincc就是类似于组态王的软件,使用它制作的画面不可以放入触摸屏使用。
西门子触摸屏使用的是Wincc Flexible软件,虽然只有几个英文字符的差异,但是他们面对的对象截然不同。
以上

楼主:
是不是说Wincc做的画面只能在西门子触摸屏里使用,和外加工控机?还是不太明白。
感谢楼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说Wincc做的画面只能在西门子触摸屏里使用,和外加工控机?还是不太明白。
感谢楼上的。
他们所针对的对象不同~~这一点只要看看他们能支持的PLC型号就明白了。
Wincc属于SCADA软件,什么是SCADA,您搜索一下百度就知道了,Wincc的项目只能运行在PC上~~
WinccFlexible是触摸屏的软件~~

网友B:
WINCC是做工控机的画面
西门子触摸屏用WINCC FLexible做

网友C:
解释的都很好我就不说什么了

网友D:
同意2楼&4楼

网友E:
请到电驴上去找,我是从那里下的,文件很大,几个G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