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通的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8-12-15):
我用了一个屏通的触摸屏想在里面设置一个位按钮,可里面的设置有DIO HR AR LR T C IR 搞不清这些东西对应于PLC里的都是干什么用的,哪个编号是做辅助继电器用,这些编号都是什么意思!请有知道的指教一下,谢谢。急

网友A:
D------------欧姆龙PLC中的数据区
HR---------掉电保持区
AR---------辅助寄存器区(一般为系统使用)
LR--------临时数据区(一般为梯形图分支使用)
T---------定时器区
C--------计数器区
IR-------索引寄存器区(三菱称为变址寄存器,西门子称作地址寄存器)
以上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thanks!
(9 K) 下载次数:4 需要:4工控威望
(186 K) 下载次数:14 需要:10工控威望

网友D:
没见过,没法帮你

网友E(2009-02-14):
每天的评分也有限制啊,本想给 cvlsam 评分呢
先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