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触摸屏开关元件特性

楼主(2008-12-15):
在触摸屏编程软件中,开关元件的属性中有设ON,设OFF,保持型等,它们各相当于继电控制中的什么开关?如有的书上说“元件设ON即:元件为0,按下元件为1,松开保持为1。”实在不能理其意义,该怎样使其复位呢?如果我想将其复位是不是要关掉触摸屏的电源才可以呢?
恳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多谢!

楼主(2009-04-19):
在PLC网络中,如果用一个触摸屏来控制所有网络中的PLC,触摸屏的站号是不是应为0号?
触摸屏中的元件如何对应于网络中各PLC的输入位和寄存器?

网友A:
在PLC联网控制系统,一般触摸屏的站号为0,PLC的各个元件的编号前面加站号,如:1:d100

网友B:
设ON:元件为0,按下后元件为1,松开后仍为1;
设OFF:元件为1,按下后元件为0,松开后仍为0;
保持型:元件为0,按下后元件为1,松开后仍为0;
所以用设ON将元件状态置为1后,可以用设OFF将其复位。或者在PLC程序中加其他输入信号将其复位也可。

网友C:
可以在屏试试找一下感觉

网友D:
可以在屏试试找一下感觉
触摸屏开关元件特性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