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辅助继电器的疑问

楼主(2008-12-15):
欢迎各位看帖!我是刚学习三菱plc的,就是在程序里出现m8000以下辅助继电器触点,有常开、常闭、上升沿、下降沿触点,而没有驱动继电器线圈,比如m80、m86等等为什么?
plc型号是fx3uc。

网友A:
那是特殊内部继电器。
楼主既然是刚入门,为何不去看看说明书?本论坛上有好多教程。
万事都有个过程吧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我想可能是我说的不够清楚,我说的是目m8000以内的辅助继电器,如m7999,m1,m801,m86等等!在程序中,有触电出现,而找不到他的驱动线圈,为什么?

网友A:
触点可以用触摸屏驱动啊(指定)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谢谢指导!那我想请教如何用触摸屏上的按钮来驱动辅助继电器?

网友B:
看书学习实践,再看书再学习再实践,

楼主:
我现在没有相关的资料,如果大家有,希望能与我分享!
616390979@qq.com

网友C:
特殊继电器只能使用其触点,不能修改其特性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A:
没有可以去找啊,本论坛上有很多。
http://www.ymmfa.com/bbs/index-gkcateid-22.html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D:
楼上有位大哥好像说错了
特殊继电器有的也是可以驱动的

网友D:
而且还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那我想请教如何用触摸屏上的按钮来驱动辅助继电器?
触摸屏上的按钮就是输入啊。就相当于一个X

网友F:
你下载fx系列的编程手册,里面把这些讲的很清楚

网友F:
你下载一个FX系列的编程手册,里面讲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