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把台湾的注释转变成简体中文

楼主(2008-12-15):
我的程式里面的注释是用繁体写的。有什么方法转成简体中文吗?
请指教一二。。。

网友A:
用金山快译2007,里面有个内码转换器。
用内码转换器转换****.***方件名忘了,在文件夹里。在网吧上网……
BIG5转GB32

网友B:
南极星内码转换就可以,一直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C:
受教,我正好再使用这类元件,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又学习了
多谢
自学

网友E:
用Microsoft AppLocale吧,我现在就是用这个的
好象日韩的也都可以的

网友F:
把区域语言改成台湾繁体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