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连不上了。。。急啊

楼主(2008-12-15):
我们单位的设备有一小部分是200的,但最近不知咋的,有的在我连电脑,出现了一个提示说出现了一个新的版本,所以连不上了。不知道为啥?咋解决?

网友A:
连接方式选择PPI连接,好象MPI不能连,你可以试下,不知道管用不

网友B:
可能是你用的软件版本太低
里面PLC程序是用高版本软件编写的
建议升级一下你的软件

网友C:
有问题联系我,qq147007374,

网友D:
试试把语言改成中文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过

网友E:
改成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