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5):
我用一个伺服电机控制一个标签带,在标签带上有一检测电眼,当电眼检测到第二个标签的上升沿后,即刻停止脉冲的输出。当伺服脉冲频率比较小的时候,标签前端超过电眼光标的距离比较小,每次都差不多;当伺服脉冲比较大的时候,标签前端超过电眼光标的距离会比较大,而且每次也都差不多,我开始以为是PLC输入的10MS滤波时间的原因,就用REF指令改变了滤波的时间,但是没有什么变化,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不是伺服脉冲比较大的时候,标签前端超过电眼光标的距离会比较大吧,应该是伺服脉冲频率比较大的时候,标签前端超过电眼光标的距离会比较大吧.你用电眼控制停止当然是这样了,用脉冲数会好点吧 .

网友B:
一点见解
响应的问题。到位信号--PLC--停止指令--伺服器执行。距离=速度X时间。在这个响应过程的时间内速度慢过冲就少,反之。
同意楼上所言。前提标签排列得等距离。

网友C:
我们是用触摸屏和西门子去实现贴标的!由触摸屏输入长度,换算产生脉冲控制电机!标签的间隔都是一样的!个人的拙见!

网友D:
那个电眼应该是色标开关吧,可以把程序做成带中断的指令,
当色标上沿时——产生中断信号——执行停止伺服动作——等待下一次启动信号。
这样应该就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E:
可以用
屏幕录像专家  《屏幕录像专家》是一款专业的屏幕录像制作工具。使用它可以轻松地将屏幕上的软件操作过程、网络教学课件、网络电视、网络电影、聊天视频等录制成FLASH动画、WMV动画、AVI动画或者自播放的EXE动画。本软件具有长时间录像并保证声音完全同步的能力。本软件使用简单,功能强大,是制作各种屏幕录像和软件教学动画的首选软件。
  软件基本功能如下:
  1.支持长时间录像并且保证声音同步。(V3 V3.5 V5 V5.5 V6等以前的旧版本声音同步有问题,请使用最新版)。在硬盘空间足够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不限时间录象(只有V7.5版有此功能)。
  2.定时录像。
  3.录制生成EXE文件,可以在任何电脑(操作系统为windows98/2000/2003/XP等)播放,不需附属文件。高度压缩,生成文件小。
  4.录制生成AVI动画,支持各种压缩方式。
  5.生成FLASH动画,文件小可以在网络上方便使用,同时可以支持附带声音并且保持声音同步。
  6.录制生成微软流媒体格式WMV/ASF动画,可以在网络上在线播放。
  7.支持后期配音和声音文件导入,使录制过程可以和配音分离。
  8.录制目标自由选取:可以是全屏、选定窗口或者选定范围。
  9.录制时可以设置是否同时录制声音,是否同时录制鼠标。
  10.可以自动设置最佳帧数。
  11.可以设置录音质量。
  12.EXE录像播放自动扩帧功能,更加平滑,即使是1帧/秒也有平滑的效果。
  13.AVI扩帧功能,可以制作25帧/秒的AVI动画。
  14.鼠标点击自动提示功能。
  15.自由设置EXE录制播放时各种参数,比如位置、大小、背景色、控制窗体、时间等。
  16.支持合成多节EXE录像。录像分段录制好后再合成多节EXE,播放时可以按循序播放,也可以自主播放某一节。
  17.后期编辑功能,支持EXE截取、EXE合成、EXE转成LX、LX截取、LX合成、AVI合成、AVI截取、AVI转换压缩格式,EXE转成AVI等功能。
  18.支持EXE录象播放加密和编辑加密。播放加密后只有密码才能够播放,编辑加密后不能再进行任何编辑,有效保证录制者权益。
  19.可以用于录制软件操作教程、长时间录制网络课件、录制QQ/MSN等聊天视频、录制网络电视节目、录制电影片段等。
下载地址:http://www.skycn.com/soft/5450.html

网友F:
做广告做到这里来啦。好的话可以。可是下载后安装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