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除法运算

楼主(2008-12-15):
FX2N 计算1/30
那么1*10000/30=333
333/10000=0.0333
假如商在D0, 余数在D1,请问怎样将商和余数放在同一个寄存器中?

网友A:
我估计没法放在同一个寄存器中
期待高人

楼主:
不可以吗?

网友B:
没想过 ! 期待高人!

楼主:
估计是不行

网友C:
两者相加存至一寄存器

网友D:
放不了同一个寄存器的
通常采用的办法是放大分子
3/5=0.6
先把3*10=30
然后30/5=6

网友E:
是吗,不知行不行哦?

网友F:
不可以,放大了运算,然后在显示屏上设置小数点就行,但是注意别溢出了

楼主:
哦,这样.谢谢大家了!

网友G:


网友H:
我就这么用的,看看我发的帖子: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27349.html

网友I(2009-02-12):
同意站长的说法,不可能放在一个寄存器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