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8-12-15):
请教一个编码器能否同时送脉冲信号给两台不同型号的三菱plc(即a相送给plc1的输入x0又送给plc2的x0)?

网友A:
应可以的,

网友B:
完全可以

网友C:
编码器和这两个PLC共同用一个外接的开关电源做为INPUT的电源时是完全可以的也是安全的,我们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和这两个PLC共同用一个外接的开关电源做为INPUT的电源时是完全可以的也是安全的,我们用过...........
我也是这样想但没用过,所以请教大家保险点,谢谢大家!

网友D:
完全可以,我用过

网友E:
没见过……
但是应该可以

网友F:
理论上也是可以,但没试过,编码器很怕干扰的
看了3楼说他用过是正常的,应该算是通过实践检验的吧.
哈

网友G(2009-02-14):
实践出真知哦,顶一下!!

网友H:
可以,不过你需要知道的是,编码器和输入端子的极性问题。否则。。。。不能
例如三菱PLC输入都是com为公共点,那么你的编码器需要是PNP才能,如过是npn的话就不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