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通讯

楼主(2008-12-15):
我是一个刚学触摸屏的,我用的A970和A985的GOT,为什么我的电脑和GOT通讯时老是通讯不了,每次显示连接超时,出现0259错误,请哪位高手帮忙指点下

网友A:
我碰到的也是同样的现象。我用的是F940触摸屏

网友B:
检查一下接线
另外,通讯端口是否设置正确

楼主:
我那是一条新的数据线,通讯端口我也检查过没有问题

网友C:
谢谢!我们会努力的

网友D:
是USB转换COM口的吗?

网友E:
安装OS了吗,注意COM口,一般发生0259错误时都是COM口没确定好。

网友F:
要是usb的需要驱动阿

网友G:
除了检查线的问题端口的问题还有波特率设在9600看看

网友H(2009-03-14):
同上,我也碰到了这种情况,迷茫中

网友I:
数据线很端口都看一下,是在不行,重新下载OS

网友J:
用的什么编程电缆?如果两头都是九针的,还要确定是电脑的哪个端口?comm1还是COMM2,在通讯设置里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