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与变频器怎样通讯

楼主(2008-12-16):
西门子S7-200与变频器怎样通讯,比如我要用PLC控制变频器的转速(只用通讯)。

网友A:
那你要看是什么变频器,还要看变频器支持什么样的通讯格式,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B:
如果变频器本身就有调速你可以用变频器自身的要好一点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

网友C:
你看看变频器的端子接线图
不同的变频器端子接线是不一样的
其中有两个点是可以由PLC来控制的

楼主:
變頻器是西門子MM4系列的,有兩個點由PLC來控制,但我就是不知怎樣在PLC裡設置可以改變變頻器的頻率。

网友D:
只要看一看编程软件的帮助就可以了,应用USS这一通讯协议来解决,这是一个经典的课题。

网友E:
应用USS这一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