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关于编程的思路,新手求教!

楼主(2008-12-16):
刚开始接触PLC的编程,发现步进指令很方便,也很容易理解,但是接触到实际的设备以后,采用步进编程的设备少之又少。都是采用普通的顺控指令,我想问一下,这两种编程的思路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都不是采用步进指令进行编程?或者说遇到什么情况需要用步进,又碰到什么情况采用顺控指令?麻烦大家了。谢谢!

网友A:
步进编程简直是鸡肋.步进的全能用顺序的程序来完成.

楼主:
顺序的起步门槛比较高,对与刚接触PLC的人来说要搞清楚程序的内容,非常不容易。对于不用编制很复杂程序的我来说,我想知道步进在什么情况下不能使用

网友A:
引用别人的话::::::::这个指令用起来比较简单,但已经脱离了梯形图源于继电器的原始含义.

网友B:
我认为还是看编程习惯吧
我个人是这样用的,如果机器的工艺流程是单纯的 A B C D这样一步一步来的,并且同时只有其中一步在运行,我就用步进
其他情况我用普通梯形图

网友C:
顶顶顶啊啊啊 啊

网友C:
呵呵呵 恶化呵呵打算vjjg好回答说

网友C:
呵呵呵呵呵呵恶化恶化二和好

网友C:
呵呵呵呵呵呵呵恶化恶化饿饿 恶化 好

网友C:
按时赶到后撒刚擦三个环节擦拭更换成伽师 广告是中国撒

网友C:
gtftyfhfghfghfhgf规划非官方公告

网友C:
和规范化结构gg汉江个供货个个会更好ghghj个ghgh

网友C:
uohuih呼呼好uhuhuhuhg 固骨干u固个u

网友C:
和一个用户孤魂野鬼个个根据国家公园个

网友D:
我个人认为编程最主要的是工艺流程,如果工艺流程不了解,写出再好的饿程序也是没用的!工艺流程了解的彻底,写程序就是使用指令问题!

网友E:
其实步进可以和普通梯形图结合使用的!

网友F:
同意5楼站长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