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程序错在哪里?

楼主(2008-12-16):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三菱程序.自耦减压启动的控制程序.X0是启动,接安钮的NO点.X1是停止,接安钮的NO点.要求也很简单,按下X0后,Y0.Y1输出,电动机减压启动.到T0设定的时间后,Y0Y1停止输出,减压启动完毕.同时Y2输出,全压运行.安下X1.Y0Y1Y2都停止输出.程序如下,

楼主:
但以上程序有一个缺陷.就是在全压运行的时候,按下X0,电动机又要减压启动一次.
于是,程序改为:
于是问题出现了.按下X1后,减压-全压-减压-全压-减压-全压-.....
停不住了.
我不知道错在哪里,请多指教.

楼主:
可是程序有一个缺陷.就是在全压运行的时候,按下X0,电动机又要减压启动一次.
加M9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这个缺陷.

楼主:
M9是没有断开,在T0输出后,T0的取反已经将Y0Y1断开.为什么Y0Y1还会再次输出?

网友A:
看这个行不?

网友B:
把shang1.rar里程序的先后次序略加修改,程序就能正常运行,Y2的常闭点锁住Y0和Y1,就不会出现按下X0电动机又要减压启动一次。道理自己去悟。请看下面的修改程序。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
为什么SHANG2出现反复启动呢?

网友C:
我写了一个,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明白了。T0不应该停止输出。真丢人。
不过我会上传程序了。很高兴。

网友D:
我修了一下1楼的

网友E:
小朋友,一个降压启动怎么被你搞得好像世界大战一样啊,
还有,你那个什么一开始输出两个,后面又输出一个,怎么会是这样呢
一开始是接触器A和C吸合,然后是A和B吸合啊,星三角转换

网友F:
这个还算简单的

网友G:
了解一下。应该不错吧。

网友H(2009-02-14):
15楼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