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和威纶MT508屏的问题

楼主(2008-12-16):
三菱的实物PLC怎么在电脑上和EB500软件模拟?或者用威纶MT508屏与电脑中的GX-D模拟?以前一直是直接用屏和PLC调试的,今天这个程序比较麻烦,改了好多次了,还是不行,所以想找找捷径。

网友A:
威纶触摸屏有一个在线模拟功能
威纶有一种下载线,上面有三个头,一个接电脑,一个接PLC的编程线,一个接触摸屏
这样在电脑上改好后,使用在线模拟就能测试了

网友B:
直接用三菱PLC编程也可以连接模拟的,要打开威纶触摸屏管理器设定波特率,就可以啦!很方便的,不过这样你就不能同时在电脑上监看PLC运行。

网友C:
我想学触摸屏!

网友C:
不知道哪种简单容易入门?

网友C:
请各位老师领一下路,谢谢

网友C:
看书还真难

网友C:
不知道有无捷径?

楼主:
昨天我只是用电脑模拟屏和PLC直接通信,这样不方便修改PLC程序。
站长说的可以用电脑模拟PLC和屏直接通信吗?这样可以在电脑上监控和修改PLC吗?我试了一下不行啊,需要别的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