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桥堆

楼主(2008-12-16):
大功率整流桥,输出DC24V,输出接有保护的空气开关,但是当设备运行后为什么整流桥会烧坏呢???????检查后输出线路不短路,,,保护空开也没有跳闸,,求助求助!!!!!!

网友A:
整流输出24伏、输出电流多少?估计是整流二极管最大整流电流值达不到要求吧。
选用整流二极管时,主要应考虑其最大整流电流、最大反向工作电流、截止频率及反向恢复时间等参数。

楼主:
输出电流是40A的,用于PLC输入输出电源。24VDC是从隔离变压器加整流桥堆输出来的,每个分支上都加有保护通气开关,总的控开电流是40A的,为什么整流桥堆会烧坏呢?????经检测输出电路是不短路的!!!!整流桥的型号是KBPC3510的!!!!

网友A:
电路最大输出40A,KBPC3510最大整流电流只有35A 。

网友B:
最好用热继电器保护来控制输入电源接触器

楼主:
KBPC3510超过35A就会有什么现象呢???空开应该选多大的才好呢?40A应该不合适了,谢谢了

网友A:
KBPC3510不能满足你电路要求,当整流输出超过35A时就容易损坏。
建议楼主选用最大整流电流值大于50A的整流桥堆,具体型号可查找相关的手册资料。或者可以试试加装散热片。空气开关采用40A的应该没问题的。
下载积分:+3(ygwpxq) 事实求是地帮助网友解决 ..

网友C(2009-01-27):
应该是反压的问题,在整流输出加一个ZNR或反接一个二极管,

网友D:
你先空载试一试,再慢慢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