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提电脑与台达DVP系列PLC的问题

楼主(2008-12-16):
我用手提电脑(力特牌USB转232)读取台达PLC的程序时电脑就死机这是怎么回事(PLC在运行中)请教大家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A:
不知道,我都是用三菱的

网友B:
我也有力特的,不会出现楼主的情况,但会出现在线监控台达PLC不能太久,否则会死机。要监控一会儿就手动断线,再等几秒再联机。归根结底,本本没串口就是麻烦。

网友C:
如果是因为不能长时间监控的原因,可以用PCMCIA----RS232的,是真实的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