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6):
安装cx-one 3.0完成  提示在线注册、点否
运行后提示缺少cdmapi32.dll 文件,下载后复制到文件夹
再运行,提示sever错误

那位指点下怎么回事啊?下载个2.0的也是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A:
你安装完成后要重启电脑的。如果是从这里下载的软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网友B:
如果是用精华中的CX-ONE3.0的话 应该不会有问题 如果一再出现缺少文件 楼主是不是应该关注一下自己的操作系统是否有问题?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楼主:
谢2位  可能是我的ghost的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