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6):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用GX Developer 7 编写程序,能进行仿真。我根据程序编辑了相应的触摸屏画面。然后启动GT Simulator2进行仿真,提示“GT Simulator2和GXSimulator的语言版本不一致,无法运行。”我从网上搜到的解决办法是把注册表改了。改了之后触摸屏的仿真能进行,但是GX Developer的仿真就不行了,提示“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失败”。导致最终还是不能将程序仿真和触摸屏仿真结合起来。
最后我把GX Simulator重新装了一遍,这回程序仿真能进行,但是触摸屏仿真又出现最初的语言版本不一致问题。
烦请遇到类似问题的高手给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GT Simulator2并不支持GOT全系列触摸屏,只支持GT15\GT11\A900这几个系列的触摸屏,F900系列它不支持。你更改一下触摸屏型号尝试一下。我用的挺好的。

网友B:
没有出现过楼主的情况。估计是你操作的原因。

网友C: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