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如何使用台达PLC仿真器?

楼主(2008-12-16):
请问各位台达PLC编程软件内的仿真器如何使用?现使用最新版WPLSoft 2.11

网友A:
不能真正仿真,有点象强制开关性质的意思

网友B:
还不错,挻好用的

网友C:
我用WPLSOFT 2.10的 PLC是ES系列的,但不能在线修改啊,也不能仿真,哪位兄弟帮帮忙啊!

网友D:
不会,哪位大虾能出个教程麽?!

网友E:
有教程麽?!

网友F(2009-05-17):
我是这样用的,程序编好后经过编译直接起动仿真器,然后再点线上模式(组合键CTRL+ALT+O)此时程序(PLC)处在停止状态,然后再点运行PLC(CTRL+F8)此时PLC已经和实际PLC一样了,再输入各种条件就会出结果了。之后程序正确了保存,再输入实体PLC试验。

网友G:
我是台达的客服,一.单击仿真器; 二.单击线上模式;三单击运行PLC;四.单击装置监视窗口;五单击装置名称,输入装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