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wincc6.0应该怎么安装

楼主(2008-12-16):
朋友给刻了两张光盘,分别是MS_SQL2000_SP3和WINCC6.0SP3_ASICA可是就是安装不上,哪位高手能给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先按装MS_SQL2000_SP3 然后一个补丁程序,系统是XP SP2的,(这个补丁程序在按装过程中,它会提示的,)最后按装WINCC6.0SP3_ASICA,应该没什么问题。路径最好按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