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7):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代理商,他问我会不会做网络通信,说是做485通信!

我想问一下版主,在做网络时,肯定会涉及到通讯问题,各个单机与上位机之间的通讯是不是都的用到 485通讯设备,然后他们之间的通讯都是自动完成的。
还需要认为做一些设定,或者在程序里编写吗?
485不就是半双工通信吗?
难道我们还可以自行定义?

网友A: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代理商,他问我会不会做网络通信,说是做485通信!”
网络是网络的,串口是串口的,一般还有总线的,这个定义和应用自己到baidu去查吧。
“各个单机与上位机之间的通讯是不是都的用到 485通讯设备, ”
同上。
“然后他们之间的通讯都是自动完成的。”
不是的,有的要自己定义,有的plc做了封装,具体应用还要看相关模块的通讯说明。
“还需要认为做一些设定,或者在程序里编写吗?   ”
是的,通讯方式需要设置,数据格式要对应。
“485不就是半双工通信吗?”
是的。
“难道我们还可以自行定义?”
不同模块的通讯,数据格式需要对应,这个需要编程的。

对于你说的485,串口通讯部分内容不多,而且相对简单,建议先查阅串口通讯原理和应用方面书籍,然后查阅你所用到模块的通讯手册。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有没有实际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