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8-12-17):
为什么D23不自加呢?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理论上来说不会有错啊,D24就有动作,为什么D23没有?难道说INC指令有使用次数的限制?但是我改成
ADD D23 K1 D23也不行。找了一上午都找不到原因。

网友A:
看楼主的截图,两个都不应该动作。因为D173 、D174没有值。假如有的话,C2、C3应该计数。明显你的图中C2 、C3都是0,也就是说 D173 、D174里的数值是0.
我给D173、D174赋值后动作正常
下载积分:+5(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应该用微分指令,试试看

楼主:
我把D173 ,D174分别给的8和28,只是记数器C2和C3也没有动作而已,从下面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C:
你的程序里又没有用C2和C3的触点,你怎么知道没有动作

网友A:
C2,C3不计数说明程序就不正常。下面是我的仿真录象,你看看是不是正常的。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D:
他不可能增加D23D24都是

网友E:
XUEXI
★向高手学习☆

网友F:
有学习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程序里又没有用C2和C3的触点,你怎么知道没有动作
我发的只是程序的一部分,C2C3肯定是用了的

楼主: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故障,我把D23换成D27就可以了,而D23在程序中绝对是没有使用的,其他的寄存器也都没有使用双字节。是否有可能是PLC内部寄存器D23本身就是损坏了的?稍后我把现在的仿真发上来。

网友G:
只把看了整个程序,才知道原因在哪,单从这一点来看,这程序是没问题的,在程序里找不到D23,并不能说没有用到D23

售后维修!超声波清洗机/电镀设备/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售后维修等等。电话:13537593836   QQ:603753283

网友H(2009-06-09):
你的程序里又没有用C2和C3的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