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伺服放大器MR-J3-100A和定位模块QD75P2连接电缆两接头的焊接角位图

楼主(2008-12-17):
如果哪位有的话,位置控制,速度控制,转矩控制的都发我看 下 可以贴在下面 也可以发我
liusahai2005@sina.com
非常感谢

网友A:
J3资料集上不是有吗?还用到处找?

楼主:
J3资料有的是放大器端的 我想知道定位模块端的是怎样的啊

网友A:
晕!位置模式下的图就是QD75D,当然QD75的手册上附录中也有,可参考MR-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