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Proface触摸屏程序里面调用的图像怎样导出

楼主(2008-12-17):
我想把Proface触摸屏程序里面调用的图像怎样导出存入电脑,自己研究了好长时间都未能解决,请教各位高手,怎样做才能达到我说的目的,非常感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就是说程序里面的图像文件怎样保存到电脑,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说是用传输功能,可以把图像保存在电脑内也可以把电脑内的内容传入屏内,但就是不知具体该如何操作.

网友B:
用编程电缆和GP软件啊

网友C:
我也研究一个小时。后来是 设置问题。先建立新程序,在设置型号,即可。

楼主(2009-02-13):
引用 网友C:
我也研究一个小时。后来是 设置问题。先建立新程序,在设置型号,即可。
这位朋友你好,你所讲的我还是不懂,我的意思是如何将从屏中读出的触摸屏程序中调用的画面的图像文件保存到电脑,不懂这位朋友的意思。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D(2009-03-20):
可以把电脑的图像文件传入GP内,在绘画菜单里有个转换图像的功能,就可以把电脑上的图片传入GP内或者CF卡中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E:
你会下载画面吗?就是屛里面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