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驱动问题

楼主(2008-12-17):
我第一次用Eview触摸屏,打算用USB把写好的程序传进去,但是插进USB的时候提示要驱动,去网站转了一圈好像又没USB驱动,怎么弄呢?

网友A(2009-07-07):
我也郁闷中
QQ3050854928

网友B:
旧版本的EV5000软件,USB驱动得手动安装:第一次使用USB下载线,插上USB下载线后,会弹出硬件安装向导,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找到EV5000软件所在安装目录下的driver文件夹,点确定,然后进行下一步即可安装。
新版本的EV5000软件,在安装软件的同时会把USB驱动也一并装好。

网友C:
这个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