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8):
         如题:请大家指教下我,谢谢

网友A:
DIP就是PLC上的拨码开关啊,需要调整的。

  • 下载积分:+2(bite) 解释得详细,还有图,哇 ..

网友B:
    下载程序到PLC时只钩选“程序”,别的复选框的“√”都去掉。
  • 下载积分:+2(bite) 热心助人!
  • 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拿到一副好牌,而是怎样将坏牌打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程序到PLC时只钩选“程序”,别的复选框的“√”都去掉。

               哦,谢谢大侠,把复选框的“√”都去掉,就行了,就可以下载得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P就是PLC上的拨码开关啊,需要调整的。
    [attachment=16773]
    [attachment=16774]

                哗,这个型号要拆开这么复杂的,好彩我是用CPM2AE这个型号,不用调整了,也说一声谢谢

网友C(2009-02-09):
    这么复杂。好象是欧姆龙PLC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么复杂。好象是欧姆龙PLC

    楼主问的就是OMRON的,没看到这是OMRON专区,楼主用的是CX-P 4.0的软件吗?

网友D:
    拨码开关一般不需要调整的

网友E(2009-07-30):
    应该调成什么样子,就是上面那样子吗?
    3,4,7为ON
    1,2,5,6,8为OFF
    这样子就好了吗?

网友F(2010-01-28):
    先把PLC与电脑联机,再切换到编程状态,把设置中的东东包括扩展指令都下载到PLC中,然后在下载程序就好了

网友G:
    楼上的正确,在设置里一下,看个视频教程。

网友H(2010-08-07):
为什么程序下载不了去PLC中的,那PLC UM保护什么意思

网友H:
我OMRON
欧姆龙PLC编程软件CX-Programmer_7.3 下载时为什么出现UM内存保护不能写入程序-
CP1L--M40D--R 先谢了 248694965·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