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帮我,没编过这样的程序,请各位帮忙.谢谢.急呀

楼主(2008-12-18):
工作原理:
1.有一大辊,用变频器控制.单独调速,轴上装同步编码器.
2.有一小辊,用伺服电机带动.
3.用怎样来编程,才能达到小辊和大辊同步,调变频器速度,小辊自动调节速度,使之同步.是用位置控制还是用速度控制模式.
谢各位高手帮帮忙,先谢谢啦.

楼主:
高手们哪里去了呀,请大侠们指点一下呀,拜托了

网友A:
都是可以用的,这个得看你想怎样做,硬件的选择也是不同的,但同步精度都不会很好。
1 控制器选能用脉冲发生器的,编码器选差分的(能配前面的控制器,一般都是这种信号)。编码器输入脉冲后,经控制器运算按比例发脉冲控制信号给伺服,实现随动。具体控制说明详见说明书。
2 在PLC里用绝对位置控制,在周期内采集编码器脉冲、运算比较、发送控制脉冲。这个周期要尽量短。
3 伺服用速度控制,伺服的编码器AB信号通过高速计数器接入PLC。比较两位置值后做速度调整。
以上仅供参考。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谢谢楼主,来试一下

网友B:
我来试一下

网友C:
伺服用转距模式

网友D:
支持二楼的观点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我还看不懂
太菜了
自学

网友F:
有点明白

网友G:
支楼上的

网友H:
支持二楼的观点

网友I(2009-01-17):
用SEW的控制器 我帮你

网友J:
这个若果精度不是要求很高,比如+-0.5mm,就通过编码器直接接到伺服的脉冲输入口,修改电子齿轮的变比就可以实现变频与伺服的同步.这个是比较简单省事的做法,我有一台设备就是这样的接法,而且是多台伺服串接起来.

QQ:84818626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若果精度不是要求很高,比如+-0.5mm,就通过编码器直接接到伺服的脉冲输入口,修改电子齿轮的变比就可以实现变频与伺服的同步.这个是比较简单省事的做法,我有一台设备就是这样的接法,而且是多台伺服串接起来.

这方法好,精度还是很高,

网友L:
选定一个主速度,用拿个都可以,一个从动速度在有一个摆棍或者什么的做修正

楼主:
谢谢各位,终于明白了

网友M:
1.將編碼器接到PLC上(使用計數模塊更佳)
2.編制程序根據編碼器輸入脈衝計算出大棍轉速,再根據大棍小棍的轉速關係計算出小棍理論轉速
3.將得出的小棍速度從PLC輸出到伺服控制器(使用位控模塊更佳)
4.伺服使用速度控制
5.修改在PLC程序中或伺服控制器參數,調整速度,使大小棍盡量同步
充耳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