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8):
我只有应用FX系列的实际经验
没有用过Q系列的。
我想向版主请教一下,在什么情况下必须用Q而不能使用FX系列的----------只用三菱的
即在什么样的控制要求下FX满足不了,而Q可以??
我本人知道一种情况,就是输入输出点数比较多,FX的点数不够,而Q是模块化的,点数可达上千!!

应该还有别的情况吧?

用Q时,有没有用他的输入输出很少,但是用他别的功能,比如好像他可以带很多轴的伺服,而FX是输出不了这么多轴的?

也就是说,用Q,并不一定用他的输入输出点数多!
在我认为,Q区别于FX在于IO点数多,是大中型机

麻烦版主帮忙讲解一下!
小弟非常感激!

网友A:
内存,速度,扩展性,通讯,运动控制,支持的程序块.....不仅FX的,Q的不同型号都有差别........详见Q的和FX的选型手册,进行对比。

建议你先看看相关的手册和说明书再上来问问题。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看你需求了 成本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