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8):
  [upload=2]  [upload=1] 是水泥厂的变频控制用的。24V电压 4-20豪安输出。品牌是SCHENCK 从网上看是“申克”名牌说有SCHENCK PROCESS Gmbh
Landwehrstr.55      d-64293    Darmstadt   INTECONT      TYPE:VEG20611/VDB20600      Mat.-no.:V025361.B01    INPUT.DC24/20watt
有人了解帮我看看说说工作原来,十分感谢!!!

楼主:
给我介绍一下啊

网友A:
没用过!!这好像不是个变频器!!!

网友B:
INTECONT PLUS- 称重控制仪表

德国申克公司 INTECONT PLUS 给料系统

网友C:
德国申克是在计量方面比较好的设备,我接触过申克的动平衡设备,国产的根本没法比,

网友D:
长见识了 !

QQ:1792595232

网友E:
   看来没有说明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INTECONT PLUS- 称重控制仪表

德国申克公司 INTECONT PLUS 给料系统

网友G:
控制和管理系统用于连续给料
诊断和自检功能提高操作可靠性
特性功能应用
综合的显示控制面板
高度地操作方便 ,自动校准功能
串行接口 : 记录经由 3964(R) 或 MODBUS
应用
INTECONT PLUS 加上测量、控制管理的系统为连续进行给料的特别工作场合而设计。 系统适合于单机测量或作为一个总控制系统中的一个小控制组的喂料系统。 因此为物料精确的喂料提供了正确解决 , 应用于对测量环境的精细控制的需要,它能与旧的相连接
皮带秤 (MULTIBELT) 或带预给料控制的皮带秤
称重给料机 (MULTIDOS)
科里奥利流量计 (MULTICOR)
失重称重给料系统 (卸下和装满称重量 MULTIFEED/ AccuRate ).
系统能在相对特别的环境应用 ,举例来说 危险的区域使用。
INTECONT PLUS 测量、控制和管理系统是最适宜的经济解决系统,随时可在调整显示面板调整控制。
装备
系统提供:前面式安装或现场使用的壁挂式安装。 操作是一个经过根据人工体学设计的键盘 , 构件提供操作和服务功能 . 由一个两行萤光显示屏使显示结果简单易读。
连接 EDP系统采用串行接口( 3964( R)或 MODBUS)
打印可通过 RS232接口
操作原则
NTECONT PLUS 加上功能性改变依赖用户选用的类型。 然而,所有的变体有下列的通常特征 :
系统精度优于 0.05% (DIN 43728)
精确速度测量
精确计量是通过对速度实现全闭环控制而保证
高度电磁的兼容性
电流隔离输出
故障自动日期存储 (EEPROM)
综合诊断和自检功能 (SPC)
工厂简单的预设置可迅速进入试运转
自校准 (自动校准程序 ),校准范围无需外部计算
累计量脉冲 (水平脉冲宽度可参数设置 )
状态 ,事件 ,校准和数量值报告
测试和练习用的模拟模式。
称重功能   尺寸: (mm)
实际的流量值与设定值进行比较 , 根据偏差范围产生控制信号 , 这个控制信号传送到驱动器 ,失重秤卸下单元或科里奥利流量计预给料装置
控制环确定实际的给料率与选择的设定值相配,使用户获得实际的给料量。
皮带速度和皮带负荷 (称重量给料 )
每个单元卸料的时间 (失重称重给料 )
直接用科里奥利力测量的固体流量计 (固体流量计 ).
除了具有综合的基本功能,还可有下列各项秤重功能 :
称重量给料
- 解除的给料变化
- 自动皮带运行监视
- 皮带影响补偿 (BIC)
失重称重给料
- 自适应模糊自动消除干扰系统
- 满足时间或重量控制
-根据物料的特性适当的控制调整
科里奥利力流量计
- 手动和自动零点自动设置
- 预给料控制
NTECONT PLUS FIP403? 技术数据
显示    荧光文字显示 , 2行 20个单个数字 , 6mm字符高
电源 24V DC +30%/-25% 功率 20VA
环境条件 工作温度 – 40 ℃ to + 45 ℃
湿度等级 F (DIN 40040)
电磁兼容性 EMC(OIML,IEC801,EN45501)
干扰抑制性 ( EN55011,VDE 871-B) 符合 CE 规定
保护 面板安装式箱架,前面板为 IP65
墙挂安装式柜, IP65( NEMA4X)
输入 速度 (RPM)输入 (NAMUR 水平 0.04-2500Hz)
负荷传感器输入 (R min 80Ω )
模拟量输入 (非隔离外部电流设定 0…20mA)
每圈脉冲输入 (NAMUR 水平 )
3 数字量输入 (光电隔离 , 单独保护 ; 24V, 5mA)
输出 脉冲输出 (累计量 24V/ 0.1A ,max.10Hz)
2 模拟输出 (流量 /负荷 0/4…20mA)
8 数字量输出 (光电隔离 , 单独保护 ;230V ,
8A ohm. 1A 感应 ; 极限值 ,备妥 , 预给料 ,驱动 ,偏差 )
接口格式 打印 RS 232
上位计算机 (RS422)
MODBUS 接口模块 (RS422 or RS485)
其它选项 -技术数据
转换驱动
和系统电缆 由转换装置 (控制环 ) 为控制单位和系统电缆连接
模拟量显示 0-100%, 前操作板显示 4-20mA, 96mm× 24mm
脉冲计数 6 位数字 , 不能复位
52mm × 28mm
脉冲计数 6-digit, 手动复位
52mm × 28mm
事件打印机 9 针矩阵打印,通过 RS232(v 24)和系统电缆
S5 接口模块 FSP 0010- 西门子程序模块 S5(110U/115U/135U) 串行接口
3694(R) 数据可在数据组件中得到。 但用户必备 CP524 或相等意义的
DC 隔离 DC 隔离放大器是用于流量设定(输入)和 /或实际流量 (输出 ),电源电压 24VDC 或 24VAC
急停开关 急停开关 1.5KW 电源功率以内
专用连接电缆 长度根据你的定货号而定
带 MODBUS 或 3964(R) 接口模块 , 24VDC 适用于称重给料秤 ,失重称给料系统或科里奥利力流量计
模拟量显示
累计量, 能复位
事件打印机
S5 接口模块 3964(R)
S5 接口模块 MODBUS
DC 隔离器
紧急情况停止开关
专用砝码 /电子专用电缆
  • 下载积分:+1(犹耘) 鼓励一下!

网友H:
    好像是称重方面的东西

网友I:
    11楼强人
    长期高价需求三菱PLC主机/模块/
    /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触摸屏变频器光纤放大器;有的请联系我QQ:275548617

网友J:
原文翻译的说明书
申克仪表VEG20610说明书(原文翻译).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