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发帖中扦入图形?

楼主(2008-12-18):
如何在发帖中扦入图形?例如用Word文件发帖,可其中的图形却不能复制到上面,又例我现在想在帖子中扦入一个图形,图形已另存于某文挡中,可怎么也复制不到帖子中去。那位朋友能告诉我如何在发帖中扦入图形吗?先谢你了!

网友A:
不是复制或者插入图片,而是把图片放在附件里。再点提交便可以了
下载积分:+1(ahbbyr) 热心助人!

楼主:
我现在就试一试

楼主:
yybb,谢谢你的指导,我的想法是能不能在贴子中直接出现图形(在二段文字之间)而不用打开附件,能再次指导我吗?期望中。

网友B:
可以用系统自带的。
打开文件后,按一下键盘上的PrtSc键,然后打开系统自带的画图软件(不要问我在哪里),粘贴后,可以直接另存为.JPG文件,或者截去大小后再另存为。然后在回帖的时候,选择附件,再插入图片。
简单一点的到网上下个截图软件
下载积分:+1(ahbbyr) 热心助人!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C:
一楼说的是的

网友C:
有好多的截屏软件,保存为,JPG文件。然后就附件。插入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各位,我一定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