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1这样与电脑连接

楼主(2008-12-18):
听说需要转接模块,而且比较贵. 不知现在还有没有手持编程器卖.

网友A:
“这样”和“怎样”一字之差,我是进来学习的
手持式编程器有卖的

网友B:
旧的有的买的

网友C:
我也在找,没找到。F1是15针平按口,那位大侠有接线图就好了。

网友D:
已经是过时产品,不如更换为新开型号

网友E:
手持编程器有卖但是价格不匪哦!!

网友F:
四五百吧,还是旧的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G:
F1的软件哪位高人有发一个

网友H:
F1过时的东西,没有学习的价值
配套的软件我曾经见过,是DOS模式的那种,但电缆和图纸真没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与帮助
william_wang

网友I:
软件是DOS下面的MEDOC 转换器和手持编程器我都有,

网友J:
FX1N吧.通过SC-09编程线,圆的接PLC.九针串接计算机.如果是新笔记本.要搞个USB转串口的.40元左右一个吧.

网友K:
F1好老,学的第一款PLC就是F1的,那时是用手编器的,发现士林的手编器可以用在三菱的,毕竟是差不多的,只是质量没有三菱好!
永远想在最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