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0S-20MR-ES的接线问题

楼主(2008-12-18):
本人刚学,找到一个三菱FX0S-20MR PLC编了一个小程序想试一下。但是它的输入端子台上有S/S但是没有0伏和24伏,但是输出端子台上有24伏和0伏,是不是把输出端子台上的24伏接在输入端子台的S/S上,然后输入X端子和输出端子台的0伏之间接开关或传感器。请大家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后缀有ES/UL的为三菱销往欧洲市场的:接线方式有两种
S/S跟24V短接,0V为公共端。或
S/S跟0V短接,24V为公共端。

楼主:
谢谢了,我这就接上试一下。

网友B:
就是传说中的源型和漏型接法
可能日系和欧系的PLC都接触一下就好了

网友C:
没有实际应用经验
★向高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