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8):
CAD 2008的序列号是多少?
建筑版,电气版,机械版怎么转换?
先谢谢了!

网友A:
序列号全部填1就可以了

网友A:
发个序列号生成器给你吧 Electric-2008keygen.rar (40 K) 下载次数:77

网友B:
下载试试看吧。

网友C:
好象装好了,要用注册机破解才行

网友D:
Autodesk AutoCAD 2008 简体中文版

1. 安装 Autocad 2008 (光盘自动运行,如不自动运行,请双击光盘根目录下 Setup.exe 安装)
   点击“配置” (在接受许可协议之后……)
   选择“单机许可”
   选择安装方式为“典型”
   不要选择 Express Tools 和“材质库”
   点击“配置完毕”,开始安装

2. 启动 AutoCAD 2008,选择激活产品
   输入以下序列号:
   653-12354321 或 666-98989898 或 666-69696969
   400-12345678 450-12345678 653-12354321 131-92222222
   记下申请码

3. 运行 Keygen.exe,继续激活过程,会提示输入激活码,随便输,继续,
   Keygen 会弹出正确的激活码。
   输入正确的激活码,继续激活过程……激活完成。
   重新启动 AutoCAD 2008

4. 尽情享用吧!

网友E:
如果都是2008格式的文件就不用转换了,2006就需要。装完2008后运行CAD,然后打开注册机算注册码就可以了。

网友F:
8楼说法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