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08-12-18):
我笔记本用的是USB转串口线,然后再和触摸屏连接
GT软件只有COM3 但是我USB转串口是COM5,这样是不是就通讯不上了
想请教各位老是如何解决?

网友A:
那就只能在电脑中将该端口(高级)属性中改为COM3!

网友B:
学习中,请指教

网友C:
可以认出COM5呀,我就是用USB-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