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实时温度显示的问题求助,谢谢高手指点,小弟不胜感谢!

楼主(2008-12-18):
台达触摸屏、三菱FX2N-128MRPLC、富士PXR4温控表两块,请问如何实现在触摸屏上实时的显示温控器所显示的温度???谢谢高手指点

楼主:
不会吧,都没人理呀,感觉太寒冷了吧

网友A:
你用通讯不就OK了

网友B:
你用的这些元件不够

网友C:
台达的触摸屏好象可以直接和带RS485通信端口的,可以把PLC视为1站,温控器分别设定为2,3站,如果温控制没有通信功能就没有办法的 ,通过通信端口分别和三个不同的分立单元可以进行通信完成实时温度的读取和写入

楼主:
虽然不是很明白,但还是学习了,谢谢
肥仔米

网友D:
要用FX2N-2AD,把这个两个温控表指定模块号,利用FROM和TO这两个指令对温控表进行数据的读取或写入,这里也说的不明白,所以最好参考资料。

网友E: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F:
使用PLC和温控表通讯,一般温控表都支持RS485的,编程有点麻烦
然后再在触摸屏上显示PLC读到的数据

网友G(2009-02-10):
站长能否给各个PLC和温控表通讯的例子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