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那位大侠做过玻璃双边磨机??

楼主(2008-12-18):
最近遇到一个玻璃双边磨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一块玻璃过去之后,另外接着的一块又接着过去 。。
要求:
玻璃是连续不断的放进去抛光,无周期说。那怎么解决编码器K2147483647 到k-2147483647的过程。。

网友A:
好像问的不是很明白
旨在不耻下问中.........

楼主:
意思是说,假如传送带长度是4米,用编码器记录每块玻璃走过的位置,但是一个编码器只能记录一个物体的位置的,第一块玻璃还没有走出传送带时,另一块玻璃也同时过来了,怎样记录这两块玻璃实际在传送带的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