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通讯异常求助

楼主(2008-12-18):
请教各位大虾!小弟单位里的一个设备有一小段现在经常误动作,检查发现CC-LINK的L-RUN和L.ERR灯有时闪有时灭,我检查了接线和通讯设置,以及对CC-LINK进行了回路测试都没有发现异常,且讲异常的5个CC-LINK都进行更换故障依旧,终端电阻也正常,请问各位还有什么高招帮助帮助!我什么办法都试过了!晕啊!!!

网友A:
检查DC24V电源容量是否够用

网友B:
检查DC24V电源容量是否够用
顶1楼的方法
再有就是观察一下,是在什么动作执行的情况下出现这种现象的,认真去检查出现闪灯时,所工作的每一个执行器,往往会有线圈之类的东西在即将烧坏而又还能将就动作时,造成压降过大的而引发这种问题的现象,这种可能性占维修服务过程中突发故障中的大多数,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C:
加个RPT试试呢,是不是信号不强??

网友D:
如果设备,距离不是太远的话,建议你把波特率调大一些.在就是让网线远离动力线,最好能单独做线槽!

楼主:
以上大家的方法我今天试过了,还是不行,24V电压正常,波特率已经最大了,请教还有别的什么方法吗?
每次只要C/V或汽缸动作就会发生次故障

网友E:
波特率应该调至最小,电源是否隔离了,如果还是不行,线路是不是太长,加中继器。

网友F:
一, 接线
二, 干扰
三, 硬件

网友G(2009-02-11):
一, 接线
二, 干扰
三, 硬件
站长就是牛啊!!
先排查后分段测试回路,逐步缩小问题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