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与普通液晶屏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8-12-18):
大家可能知道,FX2N与触摸屏一般只要通过编程口进行通讯即可(此种方法是依据内部通讯协议),而现在我使用FX2n485BD单独与串口液晶屏成功通讯(使用的是rs指令),但是FX2n 485-BD是用在另外一个设备上,现在我想用编程口给串口液晶屏发数失败(使用的sc-09线),不知rs指令能否通过编程口发送出数据?或者怎么设定?
请问大家有没有其他办法,无限谢意!

网友A:
用编程口通讯时,PLC 内的通讯设置(可以在通讯参数内设置)和触摸屏的通讯参数 必须设置一样
认真做事,低调做人

楼主:
多谢,我回去试试。
借一步再问一下,可不可以通过编程或者其他办法控制RS指令发出的数从哪个口(fx2n-485bd或者编程口)发出?
如果这样的话就好办。
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