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如何用

楼主(2008-12-19):
我下载了 GX Developer软件,也下载了三菱PLC仿真软件 GX Simulator 6c 但还是用不了创建不了程序,创建时就弹出这个窗口:
--------------------------
MELSOFT系列 GX Developer
---------------------------
工程初始化失败。
工程不能打开。
---------------------------
确定
---------------------------
请问是各位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安装编程软件时有一处要选择的,是否操作不当?

网友B:
电脑系统的杀毒软件和它可能有冲突

网友C(2009-02-12):
安装的 可能不对

网友D(2009-04-18):
换个版本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