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和EV触摸屏动画同步!

楼主(2008-12-19):
三菱PLC中输出点和EV的触摸屏动画同步怎么去做。

网友A:
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A:
是用屏显示每个输出的状态吗??

楼主:
好比!我PLC输出个Y0 ,对应的触摸屏中Y0是个风扇!当启动Y0时触摸屏中的风扇转动!关闭时停止!EV的可以用多状态显示!就是不能和PLC同步!不知道怎么去做!能和PLC同步!

网友B:
我是初学者,请多多指教!

网友C:
先用动画工具做个会转风扇动画保存格式gif,打开偏程软件,在建立的工程中新建一多状态指示,在图标选项卡中选择图片项选择图库加栽图片,找到刚做好的动画,设置好plc地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