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 6.1版本可以和cp1h通讯么?

楼主(2008-12-19):
如题,CP1H需要哪个版本的软件。?知道的请告知,谢谢。

网友A:
CP1H要CX-Programmer 7.1才能用;CP1L要CX-Programmer 7.2才能用。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21522.html

网友B:
cx-p 6.1版本可以和cp1h通讯的.用USB电缆.

网友C:
cx-p 6.1这个版本是可以可以和cp1h通讯的

网友D(2009-02-04):
我也觉得6.1就可以用了,呵呵

网友E(2010-11-25):
怎么那么麻烦的 啊,simens多方便啊。。

网友F(2010-12-27):
版本越高功能及型号越全,建议软件升级

做自己,信自己。

网友G:
可以的 用USB数据线,我们课上学过的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