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求OMRONCP1H数据线

楼主(2008-12-19):
各位大哥,谁有欧姆龙CP1H的数据线,PLC上面装了一个CP1W-CIF01的通讯模块。是欧姆龙最新的,SYSMACCP1H型号是CP1H-X40DR-A CPU

网友A:
做法同OMRON的C系列PLC相同,比如CPM2A C200HX等

网友B:
可以到市场上买那个USB口的通讯线,价格不是很高

楼主:
有USB的数据线,用什么软件打开呀,我用的是7.1的,打不开

网友C:
有6.1的我用过可以